改板中的非技术性技巧,请教各位~!

楼主(2011-11-04):
比如在改通用驱动板时,螺丝孔位几乎一个不对,你是如何固定的?用到什么工具,把你的方法说一说,不胜感激~!
技巧

网友:
先扭一颗螺丝,然后在驱动板一边垫好一些纸之类的,最后用易溶胶打上、

网友:
用易溶胶打

网友:
胶枪 比较好用的工具 很方便

网友:
劣质的热熔胶没粘性,通常用AB胶,或者用主板上用的胶钉

网友:
能打孔的孔,不行就是双面胶,要不就胶棒,不过感觉双面胶就购用了。。

网友:
我看师傅弄过的,都是用长螺丝和螺栓加螺帽,再用钻头打孔装好的,非常牢固而且美观

网友:
双面胶搞定

网友:
胶,最好能上一、二颗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