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里到底是多少的电压对你们来说不难

楼主(2011-11-04):
这个机器不出SUS电压 开机到0.39掉电,没测到短路的地方,其他电压开机瞬间都有 都不出PG 看图纸 所有PG有SUS上拉,测+3SUS电压没有 +5VSUS也没有,

再测SUSON有3.3V  结果不出 SUSD, 我问的是PR79下端 此时为0V ? 我测得为9.2V, 求懂得的人指点下

网友:
PQ12不导通啊。换换试试

网友:
pq12必须导通把VIN过来的电压拉到地才行。你测到9.2V肯定不行。

网友:
按照元件导通条件一个个分析啦

网友:
恩   suson可以导通q12了, 导通后把电压拉低,才产生后续电压的。没拉低电压肯定不行喽。。 换Q12试试呗

网友:
阻抗正常的话,那几个管子一个个量量看看有没有问题.最好换换.

网友:
SUS  ON为高电平时  SUS ON G自然就为低电平了 0V    当 SUS ON  为低电平的时候     SUS ON G  这时电压是高电平  大概是VIN的一半吧    9V左右

网友:
嗯  我弄好了

网友:
PQ12损坏或者是断线了?

网友(点评):
P12坏了 后面还个P56MOS坏了测不出来 排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