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 修FSP250-60PNA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1-11-04):
+300V输出正常

+5V SB 输出5.03V正常
绿线 P ON  输出4.56V
短接绿线与黑线风扇会转

+12输出 从7.0V慢慢上涨到10V左右就基本不动,一直在10V左右跳动

此时+5V输出 4.0v左右

+3.33v 输出3.0V左右

灰线P OK输出0.1V

此时+5V SB 一直是输出5.03V正常

小弟初学附上几张图片给师傅们参考下,求教,不胜感谢!

200v,680uFx2电容
LT6219A
GBU605S 4脚
DM311 8脚
BG11
3528 20脚
612 j281c
L0613 4脚光耦
817C

网友:
电源空载时电压一般会低一些。
你加上负载后,再试试看,一般电压会正常的。
加个旧硬盘或其他负载都行。。。

网友:
先看输出部分电容有无鼓包的。最好都换掉。没几个钱!然后就测量3528取样电阻。看正常不!?如果正常
就向输出端查,肖特基二极管损坏可能性也不小。c1815也是重点。最后就是电阻了。。完毕!

网友:
如果这些步骤都走了。。最后办法就是换3528了 不过可能性只占30%

网友A:
空载的时候电压高吧? 我试过此电源能开机,但是无法点亮机器!因为输出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时候电压高吧? 我试过此电源能开机,但是无法点亮机器!因为输出电压低....

开关电源一般空载电压是稍低,你前边测量说“+12输出 从7.0V慢慢上涨到10V左右就基本不动,一直在10V左右跳动“  故楼上才建议你换电容和测3528的取样电阻,后级输出短路也会造成电压偏低,要测一下12V、3。3和5V等输出电路的对地电阻有几欧,如果阻值正常才查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查+12V电压输出端的电容。若有两个同时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时候电压高吧? 我试过此电源能开机,但是无法点亮机器!因为输出电压低....

ATX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电压高一点。
我测过,你也试试看。。。

网友:
ATX开关电源都是大同小异的,按部就班查就行了。

网友A:
5V SB 正常
12V输出稳定输出在10V
5V输出3.5V

3.3V输出3.0V
经测量三路输出均无短路现象

是不是取样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SB 正常
12V输出稳定输出在10V
5V输出3.5V

查取样电路  还有输出电路的电容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老早就换了好几个输出滤波电容,加焊了很多个地方,前天莫名其妙的自己好了,电压可以通过旋扭电阻调节,以前电压一调高就停振,所有电压都为0了,现在12V调整到15V都没问题。重新校正5V和12V后装会铁壳,一直正常工作3天。。。。无语中,不知道哪问题

网友:
负载哪有虚焊。
等于加了个电容。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