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9GS+/A770+ 独显大板无北桥供电 急求解 不是一般换IC就好的例子

楼主(2011-11-04):
这路供电IC 为UP6103sb    两个场管换了   1脚boot脚12V  5脚VCC 12V       7脚VREF 4.1V      反馈脚FB脚 3.3V    这个有点不正常,感觉  一般都是0.6----0.8V     可一直跟这个东西跑   都没解决    这个脚联接了两个分压电阻   都是正常  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3.3V

真TM蛋疼   图纸也没有

上张图吧,直观一些

换过了,内存与桥供电都是此IC     对调了两个IC   内存供电还是有的   说明这个IC 是好的

补充内容 (2011-11-5 17:35):
还是跟反馈这关系大    最后换掉两个反馈  使分压后的电压为0.6V    上电后复位出来了 跑了一次码   但再开机又不行了 没复位了  这路供电又没了

补充内容 (2011-11-5 17:35):
板子已不手中,比较遗憾

网友(点评):
芯片电压正常,还没给G级电压,你说该不该把芯片先换了呀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高档板都是U那边的供电正常后才出的那电感的电压,你可以借鉴下,是在不行可以接个板回来测量下就知道了,现在不能老按以前的思路修了

网友:
赚个分先,期待结果

不要灌水

跑车霝魂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好多次了,每次都无法解决啊,求解

网友:
都没人来看啊,难道是有难点搞的板子,都没人看么

网友:
VREF脚好像连个电阻 另一端连着桥供电 你查查这部分线路试试

网友:
不得不说    多数这样的板子,都是第换IC   再要不两个场管  还不好 再者无开启信号  或者IC供电不足之类的

这样的情况我都遇到很多了    今天 这个板型案例我也偶到好几个 一直都没修好   所以特拿上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检查下7脚  VREF脚   这个脚的基准电压应该是 1.5V  你的4.1高了  是不是基准高,引起内部的FB反馈电路的参考电压过高,你的FB 是3.3 也不正常
按照这个比例 ,如果VERF 降到1.5  那FB 也就是0.6--0.8V
检查这个VERF基准电压吧.........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7脚  VREF脚   这个脚的基准电压应该是 1.5V  你的4.1高了  是不是基准高,引起内部的FB反馈电路的 ...

如果不正常  那内存供电那边也是用此IC    它的VREF 也是4.15V    但内存供电正常啊    为1.85V

网友C:
不会是北桥坏了吧,北桥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点评):
北桥坏了?会这样?你有遇到过?可否举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正常  那内存供电那边也是用此IC    它的VREF 也是4.15V    但内存供电正常啊    为1.85V

你测下内存旁的6103  看看VERF是多少?
我看UP6103 图纸上明明写的 7脚VERF基准电压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内存旁的6103  看看VERF是多少?
我看UP6103 图纸上明明写的 7脚VERF基准电压是1.5v

是啊明明写着,不过有些板子上,跟图纸上的不太一样啊    现在正常电压就是4.15V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 换旁边的三极管好的!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北桥坏了吧,北桥短路也会这样

我遇到一例精英的主板,内存没有电压,7脚低电平,换了南桥1、5、7脚正常了,FB反馈脚电压没有,查了图纸进了北桥,与北桥有关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