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 屏不亮

楼主(2011-11-04):
IBM X41 屏不亮,接外显正常,发现主板上屏线的接口已经脱落,重新焊上后OK。之前用另一块坏屏去点结果烧了屏线接口附近的F3,直接用铜线边了起来。客户拿回去以后

又坏了,说是电池用完后,接上适配器坏的(可疑)。重新拆开机子接电发现待机就大电流了,测试发现是16V直接对地,不在隔离保护那里,属下级短路,拆掉所有可能的IC还是

一样短路。仔细观察发现电路发现L20电感(北桥反面)旁边有个电容颜色较深且不光泽,将其断开后测量短路消失,通电发现自动上电到0.2几,这可能是假触发,还有地方短路

,断续通电一会类似安全电击吧,手摸网卡U23 BCM5751MKFB非常烫,将其吹下后正常待机0.01,但是并不触发,量另一块和X40差不多的板子,待机时有一组电感L18有1.5V 而此

板没有,于是换了个FBM的SB。也是一样。回想是不是那几个在排除短路时胡乱动过的电源管理(类似LCC封装,贴片,以后IC封装的趋势,最大优点是散热好不易虚)没有焊好呢

。嗯有方向了,把动过的IC拆下来老老实实的用锡带连板带芯片全部拖平,给焊盘均匀加点锡,再给板上焊盘中间加点锡铺匀(此时烙铁头上的锡要很少,否则会顶住虚焊或压下

去连焊)。重焊的ICE有U37 MAX154CE,U16 MAX 1870AE,U20 MAX1993E。加焊了154CE后可以触发了,但会马上掉电,于是重做1993E,做完亮机。

网友:
不错了,修的还是很顺手

网友(2012-03-30):
学习了,楼主是人才啊

网友(2013-01-29):
我的x60掉电很难修,屏上保险全查过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