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1-11-04):
HP V3000 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拆机后发现主板很新,确定为以前换过板,重做显卡问题解决,显卡门的机器给它换了个显卡散热片,加强散热。

网友(2012-02-27):
为什么我换了显卡都不好啊

网友:
一长两短。这常见。

网友(2013-10-31):
电流有上去啊,但就是没显示,怎么办?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惠普的本太垃圾,抵制HP任何产品

网友:
是DV3000吗,HP的屏还不错

网友:
排除法,很快就判断好。。

网友:
显卡坏了  显卡门

网友:
这个就是黑屏门的主角啊 我就有台笔记本中过标

网友:
HP现在在中国市场如何?

网友:
V3000现在都没多少客户原意修了

网友:
报警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个坏的DV3000的本子呢,直接就是不开机的,朋友的,在一边扔着,呵呵

网友:
楼主典型的显卡门,替换内存不行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我的台式机也出现过一长两短报警,取下BIOS电池重新插拔内存好了!

网友:
这款机,基本上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hp这个款就显卡容易挂  多换换就好了

网友:
hp现在口碑越来越差了,快成非主流了

网友(2013-12-11):
这个还不会。。。。。。。。。

网友:
是坏的挺多的。

网友:
电脑要挂了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名声不太好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2014-01-17):
显卡报警,这机器显卡主板膨胀系数对不上

网友:
这机显卡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 要不虚汗 要不坏了

网友:
hp还不错啊,是显卡问题啊,用这个显卡的机子都有问题啊,换改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