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小板,复位不跑马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4):
今天客户,带来一块儿技嘉的板子说是返修板,修过后,放在家里试过一次,放在家里没有用,今天用的可是在也点不亮啦,只好带过来返修!刚拿到板子,大致看一下没有短路掉件什么的就开始加点,测试卡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啦,上面显示00ff,触摸没有原件发烫,便测量几项供电全都正常!看看痕迹上次应该是刷的bios、然后二话没说,就又刷一遍结果一样,通常放时间长不用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主芯片,加点儿焊膏上BGA,结果故障依旧。这时候没有思路,便拿起板子仔仔细细的观察起来,在看到背面的时候傻眼啦,什么时候掉了个小电阻 啊,。郁闷啊,就在料板上找个装上去,结果一路跑到亮机!
嘿嘿,大家见笑啊!本人就是有点儿不细心,希望大家都注意!新手们顶一下啊!哥很穷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贴子才会火,主芯片是BGA 的,   主供电芯片 .   是南北桥吧,  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跑车霝魂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是傻眼了,那个电阻是那里跟那里的啊,哎。下次给我们看个明白把。期待你的下一帖

网友:
查下那个电阻的去向 ,分析他的作用...........

网友:
呵呵,说的是,可是咱这儿不是没有那条件嘛!凑合着看吧!其实发这个帖子是告诉像我一样那些粗心的人,细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傻眼了,那个电阻是那里跟那里的啊,哎。下次给我们看个明白把。期待你的下一帖

呵呵,我这儿拍照不方便,不过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想发个像样的帖子可是。。。。。。

网友:
你怎么知道他是掉了一个电阻,有的本来就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