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跑4b 大侠们麻烦进来帮下忙,版主更加感谢

楼主(2011-11-04):
联想E43A独显,版号广达LE9,主板无进水,上电测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诊断卡跑到4b,诊断卡4A已经过,测显卡供电+VGACORE0.79V,找到图纸发现+VGACORE应该为1.17v,电源管理芯片为Oz8118,测得下管驱动为4.8V,上管驱动为1.00V,!有遇到过的各位大侠,版主麻烦支招,小弟先行谢过~~~上图,麻烦大家指导

网友:
路过。。。。。。。。。。。。。。。。。。

liuxiongche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取掉显卡,再测量。

网友:
显卡电压是正常的,这个内存是DDR2的吧,显卡问题吧

网友:
判断显卡电压正常与否,看芯片PG信号就行了,还有你那下管5V可以把电感断开,用示波器开机瞬间量下,看是不是一开机,就有5V还是?

网友:
大家手上有没有这个机子,有的话帮我量一下这个电压+VGACORE是多少~~~

网友:
我的机器不跑字 PL18处电压 0.8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看跑码已过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