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CPU供电为0

楼主(2011-11-04):
今天修一电脑,插上诊断卡以后,诊断卡显示为00,测量发现CPU上管供电G为0 D为12V S为0,下管供电为0.改怎样修,求思路。。

网友:
不上CPUMOS管不导通的。

网友:
看有内存供点正常吗

网友A:
查VCOER产生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了  、、

跑车霝魂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OER产生  的工作条件.....

怎样查?具体点。。。

网友:
看cpu电压识别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其他电压有没有满足

网友:
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请谅解,G极没有控制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 UGATA脚有没有输出,没有输出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和PG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查VID0-5。

网友:
先换个CPU 要是不好使得话  再换个CPU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