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R复位电压老是跳变

楼主(2011-11-04):
     AMD芯片组独显。不上显卡板电流跑到1.2左右,就乱跳,有时跳到0.8A左右,1.2A-1.12-1.02-0.84-1.14,反正就是乱跳,但是不会掉电,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我测了一下 开机后PCI_RST#的电压一直在跳变,从3.3V一下跳到2.4V,在一下跳到3.3V,在一下跳到2.6V,就这样每次跳的都不一样,,没有短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请指教

网友:
COMS电池的问题吧,我遇到过两台,有一台害苦我了也是这样跳变,结果南北桥都换了还是没有好,打算不修了,装机起来结果亮机了。但是开机之后光标一直闪不出LOGO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苦了楼主。

网友:
复位跳变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这机器北桥的机率要大点哦,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看电流感觉换个U 不行就北桥

网友:
你要查清楚是设备拉低还是本身南桥不良     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这款机子不是很好修,我这与到了很多,都是跑0.85左右

网友:
这机器遇到几台了,都没修好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今天遇到这个机器亲身验证了,南北桥都换了还是0.8的电流,装上CMOS电池后尽然可以亮机了。但是开机只显示光标,不显示LOUGOU,bios也刷过。请教各位大侠 啊

网友:
遇到门电路坏的复位会跳

网友:
请LZ上传全部图纸看看

网友:
昨天有修个HP的 ,复位跳变, 用波波打所有的大电感,波形都有跳板《不正常》电流在1.2--1.3之间跳变,
AMD双桥,加焊北桥,OK!  楼主,你可以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上几天修个  4416s的  机器 主板英业达代工的   南北桥是amd的    就这样    我也没修好  想请教下大家  本来的问题是大短路 机器修好了   用了下  出了个 这么个问题 呵呵

网友:
先换个U看看,不行加焊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