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平时液晶修的多,CRT没修过,各位帮我看看给点思路!(已修复)

楼主(2011-11-04):
用半小时热机后成这种现象!各位帮我看看,给点思路!谢啦!

谢谢各位,仔细看过了是R446烧黑了,但不知阻值是多大!已经看不出了!各位能帮帮我吗!R446多大阻值啊???
机型是:hp v7550

谢谢谢各位了,找了一下没找到电路图,R446也不知多大,考虑了一下,就随便上了个5k的,稍微大点,(如果不行再调整大小),图像还是有点小,但能从菜单调整正常了,就将就了!

网友(点评):
很明显行幅电压低,行管坏或者是枕形较正电路失效了,行电路问题!

网友:
多数是电容变了值

网友:
首先通过调节看看能不能调好,如果调节不好,检查行电路吧。

网友(点评):
调不过来了!

网友:
与行偏转线圈串联的S校正电解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正常时量下行管集电极电源多少?有可能行管性能不好了?

网友A:
查枕校电路 里行管不远处有个跟13007个头大小的枕校管子  主要查枕校管的12V输入  和S校正电容  你这种情况是校正电路没有工作  要不你说机型我给你个电路图

网友(点评):
谢了,找了一下没找到电路图,R446也不知多大,考虑了一下,就随便上了个5k的,稍微大点,图像还是有点小,但能从菜单调整正常了!

网友:
拍一拍 试试能好不 ,这种毛病遇到的最多的行宽管TIP122某脚虚焊,行款电容漏电应该是行宽超大

网友:
二次升压。。。

网友B:
二次电源的问题,换一下场效应管

网友:
CRT很少接触看这样子也是行的问题楼住既然已经解决恭喜楼住我也学的点经验

网友:
枕校电路坏了,看一下TIP122,是否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次电源的问题,换一下场效应管

不是二次电源问题,如果是二次电源坏了图像没那么亮,这是典型的枕校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枕校电路 里行管不远处有个跟13007个头大小的枕校管子  主要查枕校管的12V输入  和S校正电容  你这种情况 ...

R466装5k的估计是太大了  也不你说机器型号 我帮你找找图纸看

网友:
这画面看这真累 我自己的显示器有时图像也变窄了  上去一大巴掌就好

网友:
检查S校正电容,行逆程电容有没有贬值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枕校失真,最好是代换法来修理

网友:
crt 大屁股?这显示器一般直接淘汰

网友:
把后壳拆了,敲敲行管边上的元件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应该是tip122附近的问题,试着把tip122s级和d级短路试试,另外g级控制的电阻很小,对地的电阻也就是1k-10k左右。接电容的电阻也就0.几欧姆,这是我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TIP122有S D极吗?

网友(点评):
tip122,是复合三极管,也就是说一个管子里有两个三极管,也叫达林顿管,是没有d极和s极的

网友:
是行校正电阻吧,一般是10欧吧

网友:
就当IRF640理解就行

网友(点评):
一个是三极管,一个是场效应管,工作原理完全不同,你那么固执地理解,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行幅不满。查电源,查校正

网友:
行 长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枕校管有问题

网友:
查逆程电容和S校正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