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高了吗

楼主(2011-11-04):
一块映泰TG31-a7主板,跑9B当机,提示是内存错误,测量内存电压2.0V,不知道是不是高了,请指点迷津。

网友:
2,0不正常如果是一代应该2。5,,如果二代应该1。8,不管怎呢说都不对

网友:
2.0正常啊  很少绝对的1.8  都的2.0左右

1.9V的很多,2V没见过,1.8V的比较少
hjq
应该绝对2.0很少,都1.8的.

网友:
2v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肯定正常,不过还要内存参考电压0.9,你测了吗。

网友:
我这个主板是G31主板,是二代内存,可是提示明明是内存错误,64位对地阻值也正常啊参考电压1V,那也是正常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个U上去试试啊!

网友:
放了U不可以哦。

网友:
每次都跑9B吗?

网友:
内存的供电是有点高啊!

网友:
应该是有点点高吧,高0。2V有时也能说的过去了,最好评把反馈偏置调一下,设到1。8V看看还档不档代码了,

网友:
i 不是很高,应该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有点高 ,查下反馈电路....... 还有内存的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还有SPD供电...

网友:
前面偶尔一次可以过,测电压,是1.90v左右,现在是没有一次可以跑的过,请问要如何调节才能降到1.8V左右呢,和上面的图是一样的。要调节哪个环节。

网友:
FB是反馈脚,你加大R2  或减小R3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2V 应该是没问题的, 貌似9B 是在检测PCI-E 16X显卡, 查查槽 和64根数据线

网友:
要看你的表的精确度,有时表测的都有误差的,你测一下电池电压,对比一下,像这种情况你要看你上的CPU内存,G31 的主板一般要上酷睿双核的U和667以为的内存,如果还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点评):
酷睿双核667以上的的内存..这个我赞同

网友:
高了吧,我见过比较高的且能正常工作的是1.92V

网友:
请问,这块主板是上管G级控制电压是3.9V,而下管G级是2.6V,上管比下管控制级高,而别的都是上管控制级比起下管要低的吧,我也测量了,别的主板都是上管控制级要低些。不知道这个控制级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请大家帮我看看,1脚Boot电压值7.4V,二脚,Ugate3.9V,三脚GND,四脚LGATE2.6V,五脚VCC5.0V
六脚FB0.8V,七脚OCSET1.7V,八脚PHASE,2.01,这个值正常吗

网友:
我来顶一下额

网友:
不高,正常。。。有板子确实在2V

网友:
2.0应该正常

网友:
高一点应没有多在关系

网友:
呵呵,电压已经降到1.8V还是一样,估计是IO,或者是BIOS出问题了吧,不知道是不是的

网友(2011-12-07):
事实证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