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 AM2主板集显VGA接头不能输出信号

楼主(2011-11-04):
我有一块昂达ONDA N61S AM2接口的台式机主板,主板是集显的,也可以接独立显卡,用集显的就不显示,接独立显卡就可以显示出来,使用一切都没问题不知道是啥原因,啃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焊桥就行了

网友:
加焊BGA,如果不行就是蕊片坏了

网友:
北桥出到VGA 接口还有一定的IC和三极管和电阻和电容,就这样杀北桥的话,不太好,北桥没有BGA焊机的话,也不是很好搞的,还是从VGA口处向北桥反查电路,

网友:
能具体点吗,关键是从VGA接口的那个位置开始往北桥方向查呢,不知从何下手,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