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411没有输出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1-11-04):
一台GATEWAY W3501机子进水,现在的情况是没有1。05V,我测了SC411。15脚EN有2伏多。供电也正常。就是BST电压没有升上来。下管G极有5V的电压。(2)脚5V(8)5V(9)5V(13)4。7(14)0。8(15)2。7(16)0。5请高人分析下。他怎么就出不来呢,不过我在试显示器的时间没把电压调过来发现如果电源如果只有11V多的话。这个1,05的电压会出来的。我已换过SC411。这个电压是到北桥的。

网友:
我载了个图。

网友:
1.05V的对地阻值只有二十多,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贴子都沉了。还有个问题是CPU供电也是下管5V的控制电压。也好像是保护了一样。1。05V的电压都还没出来。CPU电压还保护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