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别怪我发错帖,我知道这儿人气高,有高手!

楼主(2011-11-04):
版主别怪我发错帖,我知道这儿人气高,有高手!我一开始就修液晶显示器的,没修过CRT,这个版块有许多是修crt高手转过来修液晶的,帮我分析一下!我急啊!用半小时热机后成这种现象!各位帮我看看,给点思路!谢啦!

菜单调不过来的!
谢谢各位,仔细看过了是R446烧黑了,但不知阻值是多大!已经看不出了!各位能帮帮我吗!R446多大阻值啊???
机型是:hp v7550

补充内容 (2011-11-5 09:56):
谢谢各位,已修复,考虑到怕电流过大,先随便找了个较大的电阻5k上去,看效果,如果不行再换其他阻值,结果屏幕稍微有点窄,但能从菜单调整正常。就这样了吧!

网友:
TIP122坏了!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是TIP122 ,,但你它坏了,很大一部分是行变宽,,相反它之前的控制电路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拍显示器会不会有反应,用半个小时有可能是行幅调整电路虚焊了

网友:
忱校电路坏了。一般是TIP类的管子,还有就是电感虚焊的可能性最大。注意看看电感的引脚处电路板有没有发黄变色。。。

网友:
行扫描电路虚焊引起的,现在不修CRT显示器。

网友:
枕校电路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长常了,就是枕校电路坏了,元件老化了吧。。不过修CRT,不如果再卖个二手的给他。价格差不多的。。

网友:
行幅电路虚焊了,找找TIP122吧
电阻你看看一下显示器是哪个厂代工的,找电路图呀

网友:
虚焊有时也会这样的

网友:
枕校电路故障

网友:
肯定是虚焊了。重新焊锡堂一遍,问题不大。

网友:
哇,高手如云啊。CRT的美有修过呵呵。

网友:
果然是高手如云啊,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么多修C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