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南桥发烫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04):
T40待机0.3 南桥发烫 相信很多新手肯定认为南桥坏了 或者主板有短路 从而多走弯路
其实不然 此机器1631保护性特别强 后极有短路肯定不会有待机 所以不怀疑南桥
查待机电压 3.3 5 正常 缺少1R8M 问题就在这边 因为南桥缺少一路供电导致发烫
1R8M由 U51 1845产生 测量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直接换掉1845芯片 插电 待机0.03 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因为1R5M没有导致的南桥发烫,呵呵。

网友:
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吧? LZ 你把新手想的简单了。。

网友:
如果不进入待机,南桥发烫,就可有可能是它坏,

网友:
南桥发烫可导致的条件多了去了,有些板被雷劈坏网卡也会导致南桥发烫,1117坏了有时也发烫,IO坏了也会。。。。。所以判断一个问题不能绝对的肯定它的问题所在,就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现象我碰到过几台 都是1.2 1.8 缺压造成南桥发热

网友:
老师请问一下X31和T40的上电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