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1-11-04):
第一次:aoc的液晶显示器 ,开机亮一下就灭 ,外接灯管,也是亮一下就灭,测量18v电压正常,测试灯管正常 ,高压包正常,两个4620在板子上测量正常 ,就拿了 4606代换,代换后灯管也不亮了 ,Q806直接就短路了 ,换个短路一个 ,图上只要红色画圈的零部件都检测过了都正常,就剩下ta9687没代换了 ,现在换上4620 马上就击穿了。
ta9687各脚电压
1.0v,2.0v, 3. 4v,5.1.8v ,6.0v, 7.0v ,8.0v
9.3.3 v,10.0v,11.4v, 12.0v,13.3.1v,14.0v, 15.2v, 16.2.8v
现在都不敢换4620了 ,换一个击穿一个 怕了。帮忙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检测 ,或者那部分会引起烧Q806。

现在把好板子上的ta9678 和两个4620 都换到板子上后 现在4620 不烧了 ,接上后亮一下就灭了 ,还是高压 ,现在ta96783脚在保护情况下电压现在0v 。排除程序的问题 ,用原装的驱动板 和别的电源板测试灯管 ,和驱动板都没问题 。

第二次编辑:还有就是ZD802 ZD803 当电压高于二极管的耐压值的话 ,高压是不是就保护了?电路图上看是14v的电压现在二次电压出来的是18v。

第三次编辑:现在怀疑是二次电路给高压的电压过高了 ,高压电路上的 ZD802 ZD803测量电压两端的电压都是18v,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并联的电阻不起作用了 ,翻看上面的电路图,14v的电压时Q902控制的 ,测量Q902时B级电压2v  e级电压1.4,c电压没测量 就把电源拔了 ,拔了后才想到测量b电压2v时c的电压多高 ,插上电源测量Q902 c的电压时发现14v ,感觉屏幕应该有变化了 ,翻过来显示看 屏幕正常了,再次测量Q902的 b e电压都为0了 。现在显示是正常了 ,但是不知道那坏了。

第四次编辑:通电测试时候发现有细杂波 ,就把25v1000的电容给换了 ,通电发现屏幕又不亮了,通电瞬间看屏幕 ,有横向亮线然后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测量二次出来的14v电压有19v,Q902的c有16v多 ,B有2.2v e有1.6v电压,高压又保护了 ,ZD920两端都有19v的电压 ,电压有高了 ,稳压二极管已经击穿。只有查14v稳压这一路了。

网友:
直接把高压切掉改装高压,省事又保质。

网友:
可以肯定是高压的问题,改一下高压看看

网友:
改高压 没地方放, 没位置 ,对改高压不敢兴趣 ,感觉太乱。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保护吧   该高压你不想改   只有去保护了

网友A:
改高压板 没啥技术含量 ,去保护只是为了修理方便检测用的,快速找到测量点。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啊 换个高压板  也不贵

网友:
楼主看来挺专业啊,直接上电路图。哈哈,慢慢修吧,很有意思的。修好了上来回一下。我看什么问题。我感觉是高压那块你测一下

网友:
卖东西确实比修电路赚钱 ,买个板子 几十块 ,收客户100 。修个板子又费劲 ,还有可能返修 ,还是收客户100,但是享受不到维修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 没啥技术含量 ,去保护只是为了修理方便检测用的,快速找到测量点。

你想赚钱还是想提高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