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精英661GX-M7无复位一例

楼主(2011-11-04):
今天接了一块精英611的主板,客户说是不开机,接过看一下外观没有问题,打一下阻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上电按照流程测了几大供电都正常,接着测时钟,发现时钟晶振没有波形,这个时钟IC是 ICS952018AF 找了一下图纸对照图纸测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发现时钟33脚VTTPG电压只有0.9V,正常这个电压应该有3.3V,跑了一下线路发现这个脚位到一个小芝麻管QN23的C极 E极接地,B极与QN23 C极相连 QN23 E极也是接地,B极是0.6多V电压 到这里很明显了QN22已经把 QN23的B极拉低 但是QN23 C极只有0.9V电压 很明显是QN23 挂了 在废板找个一样的管子上去,上电OK显示了

网友:
现在这种型号的板子故障多,再过一二年就修不到了!

网友:
这个图把那2个三极管都割掉也可以把。 还有啊,你换好后的波是个什么波啊,也发来我们看看啊。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楼主顺道看看我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363-1-1.html

网友:
挑开IO 102脚,触发测主板102脚有没有电压,有就是IO问题,没有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很经典的了,很久以前类似的修过

网友:
Q23 CE 结击穿导致VTTPWRGD 被拉低 ,时钟芯片没得的开启信号而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