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寸老电视!!看不出什么牌子!!图像有水波纹!!!搞定!@!

楼主(2011-11-04):
今天早上起来,朋友送来一台破21寸CRT电视说是丈母娘家的。无奈咱修电脑的也没修过这玩意啊。开机一看
哪个台都是水波纹而且声音也不正常。感觉有什么干扰似的。打开后盖,一看电容没鼓包的,焊点也没明显开焊的,无从下手啊。于是敞盖带点测测把。结果敞开后盖开机一看一切正常了。应该是哪接触不好把。个个插座都弄了下,盖上盖开机,又有水波纹了。郁闷了。。。。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先检查检查视放电路180V电容看看是否正常。在用DVD信号输入看看是否有干扰?

网友:
盲焊法,把与视放有关的全部加焊一遍,保证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受潮了吧?以前我家电视机也那样.

网友:
修主板的经过!~

网友:
查一下300V电容。

网友:
300v滤波,180v滤波,开关变压器次级的滤波电容,查完包好!

网友:
三个电容都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
如果300V、视放180V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元件接触不良,因为你盖子打开就正常了,说明故障点跟盖子与电路板的卡扣有关,沿这个思路查吧。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12V滤波或12V形成电路三极管之类的元件开焊。因为180V滤波影响不到伴音。就算不放它,也就最多是图像变亮满屏木纹干扰,或图像左暗右亮。主要楼主没说什么牌子型号的电视,没法告诉你具体哪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12V滤波或12V形成电路三极管之类的元件开焊。因为180V滤波影响不到伴音。就算不放它,也就最多 ...

非常有道理!
应该是某个元件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元件物理性损坏,一般不会自行恢复。

网友:
是不是外壳上有什么东西接触到了电视上的元件。不然怎么会上外壳就有水波。

网友:
我感觉还是某个原件接触不良造成的。看是仔细看了半天都没发现虚焊点,我决定抽时间补焊下。有结果一定通知大家。谢谢大家了!!

网友:
直接焊焊高频头,图声同时不正常,证明故障在中频以前,查高频部分,我觉得就是外壳到高频头这接头有问题

网友:
今天给行管加焊了,问题解决了。表面看绝对没虚焊,但是加焊确实好了。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点评):
行管虚焊绝对烧坏, 或烧+B 限流电阻, 有过流保护的开关电源保护动作, 故障是三无,电源待机灯亮下,不亮

网友B:
错了。不是行管,是场集成块就是在400V330UF边上散热片上的场集成块。。

网友:
受益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场块引起的网纹干扰还第一次见啊,估计不是故障点.说不定过几天还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不是行管,是场集成块就是在400V330UF边上散热片上的场集成块。。
这故障出在场电路还真没见过,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