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60 键盘!

楼主(2011-11-04):
求购  新的 旧的 无所谓!只要好的!哪个兄弟有的 卖个咱!

网友:
乖乖这键盘200多呢

网友:
和E680的键盘通用吗?我有个拆机的,不过没测,好坏未知呀

网友(点评):
这型号键盘贵的要命,所以,选择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都不知道值不值200哇!所有找个旧的顶替下!

这机器就是键盘死贵,前两个月我弄过二手的到家220多。这机器要是自己的就劝你别找键盘,出掉机器算了,如果是客户的一定要开价在3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