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花屏

楼主(2011-11-04):
联想sl400花屏,我显卡也换了,显存也换了,还是花屏,请高手们给点维修意见

网友:
什么都换了,看来只有屏没有换了,也换了吧~~~

网友:
这款机器的屏很容易坏了。不会是屏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有试过迈?

网友:
看来楼主很冲动啊  不换屏就开始修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再换屏,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再换个屏看看嘛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啊,屏的上半部份和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啊,,,有没有修好的啊?

网友:
先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