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两个ATX电源

楼主(2011-11-04):
很久以前的两个坏电源,今天有空拿出来修修看。

1、一个是长城ATX-300P4

故障:加电风扇转动,不开机。

维修过程:
打开一看,两个200V/330uF大电容鼓了一个,一起换掉。
空载,短接绿线,开机风扇呼呼的,正常。
上机开机,正常,烤机一小时,正常。
维修结束。

2、另一个还是长城ATX-300P4

故障:加电三无

维修过程:
开壳后巡视各部件,发现16V/2200电容明显鼓起而未破壳,换新后故障依旧。
继续检查板子,发现一个220V/330uF有轻微的凸起,索性换掉。两个一起换!
继续排查,发现肖特基SB360轻微虚焊,拆下来一测,短路!换!
其他未见异常。

小心加电,为了安全,串接上100W灯泡,用一块硬纸壳挡住电源和灯泡——灯不亮!好!
去掉100W灯泡,加上纸壳大法,加电,没动静——好!
测绿线,3.5V。
短接黑绿,小风扇呼呼响。——好!
空载、加载测电压,一切正常。——好!
以后有时间再烤烤机。
维修结束。

网友:
听说电源里有高压,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网友:
没有想象的内没恐怖,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
小心就好,另外桌子也干净才成!

网友:
板面清理干净,以免短路。
桌面干净,以免忙中出错。
用纸壳就是怕有短路引起炸管。

网友A:
楼主运气真好,很快就修好两个电源。也不知道楼主换了大电容后,测没测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平不平衡,如果不平衡的话,修好的电源是用不长久的。。。。因为楼主没有去找大电容起包的原因,就像医生一样,哪儿痛医哪儿。治表不治本的。。。。。

正解,一般大电容坏了一个的话,肯定其中的一个均压电阻坏了。
的确,同意你的观点。
对,以后修电源要找病根了,
有道理!

网友:
运气真好!祝贺祝贺!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掌握了原理,维修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串接一个100W灯泡,这是什么意思?限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串接一个100W灯泡,这是什么意思?限流吗?

那是为了防止还有短路炸保险    如果加电后灯泡长亮  就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为了防止还有短路炸保险    如果加电后灯泡长亮  就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

哦,原来 是这么一回事,又学习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这属于开关电源,我一直想搞懂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真好,很快就修好两个电源。也不知道楼主换了大电容后,测没测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平不平衡,如果不 ...

还别说,我还真没测。
看到你的提醒,刚刚又打开盒子测了一下。
155V:157V
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不用灯泡的话,开关管可能遭殃。

网友:
很久以前是多久啊。。。。 楼主进步的真快

网友:
楼主厉害!我的长城P4现在还没好

网友:
大家换下来的电源,没有活的时候看看,大部分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虚心请教楼主,何为纸壳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