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主板北桥压坏一个小脚,跑7F,屏不亮

楼主(2011-11-04):
一块斯巴达克主板诊断卡显示7f,键盘可以正常工作。可以关机!就是接独立显卡,屏幕不亮,~能是桥的问题吗!单桥的,如果不是,应该查哪里呢?用灯座测试无问题!

网友(点评):
那点应该不碍事的 打PCI_E的16对 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有偏大的 如果有偏大 加焊桥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主板的PCI_E插槽

网友:
不会的吧,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PCI E 的供电时钟复位啊,正常了就嫁汉下桥片。

网友:
LZ你也太孟了!这些有可能坏哦!有时想不到的也会出问题!

网友:
单桥的板子容易虚焊

同意

网友:
桥能压坏?太猛了吧???

网友:
好像不大可能,,

网友:
这个小伤应该不会的,是不是桥空焊了。。还是先打一下接显卡插口到北桥的阻值看一下。。不行就刷一下BIOS看看,或用PCI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独显的。。我去打下阻值!

网友:
应该不会,这个代码应该亮机了,下个代码应该就是FF了

网友:
PCI-E插槽和显卡接触不良吧,7F都是亮机的了

网友:
NV的单桥芯片组,我手头的机器也遇到过这个毛病,跑码跑到显卡的时候,一长两短,结果还能继续跑码,但是就是主板不亮!当时自己没有设备,找人加焊了一下单桥的BGA,结果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补换张显卡看看,单桥的板子有时候调显卡。

网友:
我来顶一下额

尛磊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看一下PCI-E插槽是否有外观损坏,旁边的耦合电容打一下阻值,然后在加焊桥

网友:
查显卡供电时钟复位是否都正常呢?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吧,破损的又不是芯片的核心。不过,这个角是怎么被
你搞掉的呢?

网友:
难道是楼主压桥压坏的?你太猛了吧

网友:
加焊看看,应该是可以的哦。

网友:
单桥吗  可能的哦

网友:
我也遇见楼主和12楼朋友的问题一样,特别是有像12楼一样的问题还不在少数,大多是加焊BGA就可以解决掉。

网友:
好奇啊,这么坏的那一小角?

网友:
NF4单桥加焊成功率低啊。多半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