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420M高压条无开启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灯管不亮

楼主(2011-11-04):
]如题,已经排除灯管,高压条,排线,是主板上无此两项电压,按图查到如图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希望师傅帮帮我,我是新手啊,万分感谢啊~

对了,原来是亮的,是屏坏了,换屏后还亮,可是在装的时候不知道碰到了哪里就不亮了,郁闷哦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供电有没有,

网友:
拉个电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
谢谢哦,是主板上的,主板没有高压条肯定没有啊,还有要拉电压的话就不同步了,还有不能调亮度了,也不知道在哪里拉哦,开启电压是3.3这个好找,可是亮度调节电压是多少V呢?  对了,怎么发图呢>?我怎么发不了图哦~

网友:
看一下屏保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保开关是好的~ 图中问号是接哪里哦~跑电路板也跑不出来,晕哦,好象电路是夹在电路板里面的

网友:
外接会亮吗

网友:
EC被你弄挂了吧! 查下看看!

网友:
外接亮,还可以进系统,EC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