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解决声卡问题 ACER5100笔记本声卡驱不起来

楼主(2011-11-04):
求助高手
ACER5100笔记本 新换的主板,硬盘里有原来主板的系统。换完主板后声音正常。重做系统后,发现不了声卡设备。重新恢复CMOS设置后,重起电脑 ,出现了大约三十多个HIGH DEFINITION AUDIO总线上的未知设备。

换了四个系统,又换了一个WIN7依然如此。
机器是AMD3600+的CPU X1300的显卡

哪位朋友遇过这种情况 ?如何解决呢

网友:
从官网下个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估计大部分跟硬件有关系了,排查一下硬件问题。或者BIOS设置问题呢

网友(点评):
原来是有声音的,重做系统后没声音了,跟硬件应该没关系

网友:
又前的系统是原来那块主板上的,后来换了这块主板,开始有声,重做系统 没有声音了。
官网上的驱动也都试过了。CMOS设置里没有调声卡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