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294kba卓上电脑开不到出现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1-11-04):
想还回原厂设定 因是厂机 內里硬盘有个隱藏分区装了xp2软件ibm软件  按f11 拣选recovery 就出现 NTLDR is missing  Press Ctrl + Alt + Del to restart  於是用xp碟装回这ntldr挡  开机没有出现NTLDR is missing  开到视窗 但一按f11 还回原厂 又出现NTLDR is missing 关机再正常开机都是这样NTLDR is missing  为何还回原厂怎会这样  这原厂系统是xp2 应是升级了xp3 就变了这様  因之前用xp2 按f11可还回原厂
请指点谢谢

网友:
硬盘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 装  还原精灵 只类的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