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源接口定义

楼主(2011-11-04):
没电源接口  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点评):
测电容就知道哪条是电源哪种是地.然后通电测就知道哪条是5哪条是12,然后就是开关和亮度线.这个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点评):
用万用表的通断测线到电容的脚

网友:
大体上帮你看了一下,这个接口上有5V和12V两个电压,连到U1,U2的应该是5V,没有板从图上不好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
先找地,然后看电容找啊,12V肯定去高压板的,打通断也行呀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
看标签肯定是2路输入啦。12V 和5V 的两路适配器。。。电流2A的。。、
这种接口应该是类似于S端子那种。。。低音炮上见过。。
至于如何区分5V和12V 。就跑线路吧,,一般进高压板了的就是12V 进驱动板和屏线那边的就是5V
地线就不用说了。。。
电源可以用5V/12V两路的电源板,,不过可能放不进去。。。也可以找个2路的适配器。。一般大型移动硬盘盒的就可以。。

或者干脆接在 ATX的5V和12V 。

网友:
四楼的办法真多啊  可以开练啦  ATX也很给力嘛

网友:
看看这里咯、其实自己跑一下线路就看得出来啦。

2个输入电压,到1117的是5V,去高压板的是12V。

网友:
给高压条供电的是12V,给驱动板供电的是5V。

网友:
这个是最普通的电源接口了,很好做的,接个一样的接口换上,如果没在就测一下,基本上焊接点通的就是地,剩下的一个就是12V了。

网友:
常识啊,看来水平还欠点。。。。

网友:
    谢谢各位  搞起了···   我是菜鸟 业余的

网友:
第一看电容。耐压高的接12,另一线接5V。  如果一样给灯板的是12V,另一个是5V。

网友:
这个很像是外接的插座。试问各位一下:12V 5V是怎样接进来的?

网友:
高压板12V    驱动板5V啊    看电容

网友:
两个供电,12V和5V,,

网友:
12V和5V双供电的,三星打印机和3.5硬盘外接电源的都是这个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