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神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1-11-04):
神州 hp540
厂家:广达 QL6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分析:广达生产,不触发按下开关无反应,可以确定应该是Ec 附近。

拆开看了下EC动过,北桥动过,isl6262被动过,我想这2修机器有点难搞了。于是给客户打电话把价格报高点,客户也答应了,但是祂肯定机器买了2年一直没修过。我信了这就是神州电脑低价的原因之一。
测EC 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发实时时钟复位给南桥,EC被动过,我也不想换,焊锡拖了下,嘿嘿 可以触发了,
电流上到0.17,有时候上到0.45    0.47 ,2话不说开始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啥都有 就是觉得 PSI# 这个信号有问题,触发前0.7v   触发时0v  掉电后恢复0.7v   ,这个信号直通北桥,悲剧了,如果要搞北桥那将很痛苦。ISL6262 的 PSI# 这个信号我不是很了解望高人详解.

先不管 换个ISL6262 再说。毕。CPU电压出来了,触发0.47掉电,我内呢个去,开始查EC 的hwpg (各个电感电压前面测过都ok),,,,果然HWPG 为0v ,hwpg 接的有: pu5 pu8 (两个显卡电压的IC ,集显这些没用料),pu7 +1.05v,pu4 +1.8vsus,pu9  +3vpcu +5vpcu ,分别断开各个电压IC  的pgood脚位上的电阻,没电阻的 就隔断线,断开pu7的pgood 时候 HWPG 上来了3.3v ,+1.05v的电压都正常了,但是PG 不出来,想想没什么因素了,直接换掉PU7  再测pg正常,电流上的也很正常,外接也正常了 。。。。。

装机完,开机测试,我倒腾。电流又上到0.57 不动了。。。。
拆机继续 HWPG 继续断开pu7的pg ,电压又上来了。继续查pu7周边,+1.5v无电压,+1.5v 是pu7控制pq22将+1.8vsus转换来的,测pq22无异常,型号为4800b ,这个很好找啊 。随便一换个上去就好了。电压全部正常。多次开机测试,冷机测试再也没出现问题,此机终结。

小结:  pq22 这样的管子性能不良 老表也测试不出来,只有更换法了。

网友:
学习下啊呵呵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前天也修到QL6的板,开机0.3掉电。查到1.5V供电没有出,因为手头没有PU7更换,所以先换了PQ22,换 了就好了。测量这个MOS管也是正常的.  居然还有通病啊!神机

网友:
三个月前修到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一修机,开机就掉电,花了不少时间,切了四条线才锁定是PU7问题,换一个OK了,装机后又不行了,再拆机时不知道那里来的灵感换个PQ22好了,拆下来通电再试现象一模一样,看来这机器这现象估计同行还会有不少人遇到的。

网友:
PSI是芯片一个工作模式的选择

网友:
虽然很详细、但是俺看了还是跟天书似的、新手的悲剧啊

网友:
原来这板子还有坏PQ22的通病, 学习了。

网友:
看样子 这个管子 的损坏率 还是蛮高的。

网友:
不触发干北桥,一休哥家可真牛。一般不触发,才南桥,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相当不错的帖子,为什么反应这么冷淡呢。  不仅图文并茂,而且还引出了通病,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复杂的哈

网友A:
看评论说你些的很详细   但我新手觉得是天书

网友:
好,又学习了切线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评论说你些的很详细   但我新手觉得是天书

广达的的板子狠得多,上电时序,pm模块工作原理也简单 相信大家都会的。

网友:
PSI#  低功耗状态信号

网友:
楼主的技术高明,就是看不懂啊! 悲剧

网友:
过来学习了,修了几台都没有修好

网友:
虽然现在还看不懂 但还是顶咯 !相信以后对我们这些新手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楼上的大哥说PSI是低功耗引脚,像楼主说的,不开机0.7 开机后0 看这个信号也是低电平有效

补充内容 (2011-11-7 08:57):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当0。7的时候是(低功耗)也就是没有机是之前,当为0V时候退出低功耗,是吗

网友(点评):
PSI# 低功耗开启引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