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过高对显示器和显卡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11-04):
分辨率过高会有什么影响,主要针对显示器和显卡。

网友:
如果不支持会黑屏

网友:
哦 原来还有这些影响  以前都不知道  一直以为显示器  能支持大分辨率   是显示器质量好   技术先进

网友:
太高了,开机就会出错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你上不了太高分辨率 标准

网友:
对显卡么影响,设高了,加速显示器老化,过了,黑屏。

网友(2011-12-06):
对显卡没影响,有可能会模糊黑屏

网友:
加速机器老化,如果不支持死的更快

网友:
学习了 其实对显卡没有影响,

网友:
有学习了到了一个新知识

网友:
对LCD应该没什么影响,最多就是不显示

网友:
学习了到了一个新知

网友:
超负荷运行 可想而知

网友:
分辨率过高一般显卡都会较快老化,对屏和主板都会有影响,可能会出现分屏,死机等问题!

网友:
参考参考,我认为很好,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