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保护后出现什么 现象?

楼主(2011-11-04):
问OPC保护后出现什么 现象?

网友:
- 过压保护啊!

网友:
过流保护  哪过 压保护

网友:
典型的没思考  随口说的人

网友:
不是OPC,是OCP电路,过流保护电路。保护后机器变慢

网友:
分两个阶段控制系统总电流,一是当系统总电流过大时控制SRSET,第二是产生OCP_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