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19寸亮30秒就自动重启,然后关一下机再开机

楼主(2011-11-04):
海信液晶电视19寸亮30秒就自动重启,然后关一下机再开机  又是亮30秒后自动重启然后一直重启...这要怎么修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补充内容 (2011-11-13 20:35):
今天终于把它修好了,就是电源开关管坏了,开关管是8n60c我换成10n60c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自己先顶一下,
后来发现当不插灯管时,有声音没有显示,
当插灯管不插视频线时,有声音没有显示,

网友:
你要说一下型号。

网友:
视频线是多少根线?

猜想应该是高压电路的故障了,这都修不出来,算了

网友:
高压板坏了,改下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看像是灯管老化呀,不排除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