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 插上电源 开关条上的指示灯亮 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1-11-04):
联想 旭日150 插上电源 开关条上的指示灯亮 按开关没反应   拆开 测 发现 只有 5V 没有3V了  但有时又有了 只要有 3V 5V 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换过MAX1902E 和 4912MOS管 和 3V 5V 上的电容 都不行 南桥也换过 还是不行  还是没有3V  只有5V  如果有 3V 5V  就能开机   求师傅 帮忙  在线等  着急 ,,,,,,,,,,

网友:
插上电源 就是不按开关 开关条上的 指示灯也亮   用电池  也一样

网友:
查3V的开关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