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90g主板运行慢,游戏时鼠标迟缓

楼主(2011-11-04):
今天晚上我用IRF630代换试了一下,电脑点亮了。但速度还是有点慢,特别是在QQ游戏斗地主进入到选桌位时鼠标就移动迟缓,不知为什么?

网友:
代换了什么,之前的故障呢,说不清楚,人家帮不了你,

网友:
刚来是什么问题   是940的绿板吗   技嘉产的

网友:
是技嘉代工联想的K8m890G

网友:
???! 你用IRF630代换了那里的管子??
N久前我修过865的板子曾经试过用IRF640代换内存供电的管子,发觉电压还是上不来, 必需要换回如60N03那类低压供电专用管, 电压才输出正常.

网友:
同楼主坐等,我也有块板子是这样·····

网友:
irf630能用可温度高,换60n03可是没有啊

网友:
不一定是60N03,  只要是你手上有低壓 (45V以下) MOSFET, 電流相同或大於你原來掛掉的管子就成.

實在沒有的話, 找廢板上拆, 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