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寸屏,有残影,去不掉,大虾们有招吗,急!!

楼主(2011-11-04):
收到21寸方屏一个,一闪黑,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全干掉后问题排除。最后一看,惊了,上面有一排菜单,明显是客户的程序,有残影,换界面不管用,求高人指点,有什么程序或方法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主芯片有问题,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
本人怀疑是屏本身因为长期显示一个画面而造成的液晶屏内部内题,MCU、屏线难道能记忆,说不通吧。不过还是感谢,有没有什么软件能修复此类故障??

网友:
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个,点屏试过了。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烧伤了,可能之前拿来当监控之类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做过监控的。

网友:
先测一下屏好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先测试一下屏幕的好坏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液晶屏,我判断是液晶屏长时间显示一个画面,内部烧伤,就像老的CRT显示器显像管烧伤一样,并钱我也更换过液晶屏,这样的想象就没有了,所以肯定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不是什么记忆效应的问题。

网友:
液晶也有烧伤的。。。没机会见到啊

网友:
屏现在可以显示东西,就是在最上端能看到以前程序的影子,有没有处理这美问题的程序或软件。

网友:
以前CRT遇到过,是长时间显示一个界面,没有设屏保造成的,估计你这个也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