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43L版号: LE9 无CPU复位?

楼主(2011-11-04):
这主板上电,电流直接到0.95A 经测试没有CPU复位,量到南桥发出主复位,但是北桥收到主复位后没有发出CPU复位
求一个修没CPU 复位的思路

网友:
请问下北桥有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查北桥和CPU的REF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确定所有北桥周边的电压都正常、时钟正常。更换北桥。

网友:
重置一下,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