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很多cpu假负载上没pg的或是pg偏低的 没复位的 很头痛求思路

楼主(2011-11-05):
最近修到很多cpu假负载上没pg的或是pg偏低的 没复位的 很头痛求思路南桥得到 atxpg 才发出的       由于没有图纸(论坛网上都找不到 板子较新 是intel芯片组) 很难查下去  很多这样板子 都修补了 求店思路啊

网友:
去找啊,PG是谁发出的,在什么条件下才发出!

网友:
1、先确定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光CPU无复位,要是全板无复位可以换一下南桥试试。
2、很多主板是从南桥发出复位信号是通过74门电路,更换PCI插槽附近的74门电路试试。

网友:
没复位的属正常,要是遇到复位还不跑码的就难查了。没复位就一步步查,多是供电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碰到这种问题 是头痛

网友:
我也觉得,没复位,无图纸,确实查起来困难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问题 是头痛

网友:
图纸怎么才能找全啊

网友:
我也有一批技嘉P31的板,有时过内存,有时不过,该查的都查了,无从下手修了。

网友:
假负载有的时候也不准,自己看着量吧,

网友:
前两天看了土豆网上搜的关于复位的维修,是基地的视频。楼主去看看

网友:
看你的电源灰8脚是不是 出 问题拉,你说很多,可能是你的电源哦

网友:
好好认真的看看,小问题不要搞大

网友:
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吗?还是一步步来查

网友:
没有图纸的主板都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