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我也1.8v

楼主(2011-11-05):
R43待机都正常,开机测试1.8v没,整机电流在1.2A左右,1993和1.8v电容都换过?求助

网友:
t43开机你怎么成1.8v了

网友:
那就查电路图啊,找到1.8v所在电路,查工作条件,外围的电路

网友:
查工作条件呀

网友:
我有几台都是待机0.04,开机掉电,桥显卡什么都换了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
待机1.8v是有的,开机就没了

网友:
我是被楼主的标题勾进来的

网友:
1.8 的 滤波 电容 换了

网友:
同楼上的。  换1.8V滤波电容,不行烧1.8V后继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