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求助

楼主(2011-11-05):
今天遇到联想F30A挡进度条的,后来去掉光驱就正常了,光驱是吸入式的,但是光驱在BIOS里能找得到,也可以读碟装系统,但是GOST
完重起时又当在XP的进度条那了,请助大家帮助,我觉得很怪

网友:
驱动不装试下

网友:
这款机器我遇到好几台都是光驱档机!换光驱也不是都能解决的!

网友:
你先换个光驱 试试  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安装驱动,装完系统后再把光驱装上把

网友:
好像装个硬安装版的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先装纯净版系统,然后一个一个装上驱动,就不会了。这个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好了。

网友:
既然怀疑光驱那就装完系统再把光驱装上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温7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
了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吧,先排除一下软件问题

网友:
光驱坏了就换呗,既然你拨掉光驱都是好的,那一定是光驱坏掉了,直接换,,另外楼主的坏光驱可卖,我的F31A的光驱变形了,里面的固件还是好的,能否割爱,十块钱卖我。。
只要外壳也成啊。。

网友:
直接装WIN7看看吧

网友:
客户老是催,我把光驱口贴住,认它找不到光驱让他拿回去先用,说光驱坏了有机会再找个光驱给他测下.

网友:
楼主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或者用安装版的试试。不行就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