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11-05):
一台组装机,用的联想主板,具体型号没看。把GHOST文件复制到硬盘后进行还原操作。速度刚开始2600,走到3%左右卡了10秒后速度降低到400,之间卡了两三回速度降低到300左右才还原完成。
系统自动安装过程没有问题,但安装好以后出现 “鼠标无法拖拽文件
之后换了一个系统装上去问题依旧,又启动到2003PE,还是这个问题!系统问题可以排除了
请问这是那部分引起的?主板驱动?鼠标问题还是主板硬件问题?

网友(点评):
跟你的硬盘线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A:
MHDD  扫描下 有没坏道

网友:
开始——运行,键入 gpedit.msc 回车,用户配置——管理摸板——windows组件——任务计划程序,在右边窗口中双击“禁用拖放”,选择“未配置”或者“禁用”,确定。
试试看能不能成功,然后再看看键盘左上角的那个“逃脱键ESC”是不是坏了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
试过鼠标 键盘了?

网友:
3楼属于哦的在理

网友:
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三楼说的在理,如果还不行那就试试二楼的方法,测试一下硬盘吧。

网友:
检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然后用安装版安装看看。

网友:
能想到换个系统重装,那应该试着换个鼠标或接口,再换硬盘,主板或更新驱动,一步步来,绝对是可以找到问题点所在的。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说法!挨个试试吧

网友:
对总结一下上面各位的,换外设鼠标键盘,拔掉其他的pci设备,mhdd扫描硬盘,

网友:
看来硬盘坏道的可能较大,也可以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按照你的描术就是硬盘了

网友:
以上的方法都可以试试。我也学习了

网友:
鼠标键盘没问题的话测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这个试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  扫描下 有没坏道

安装的时候卡可能是硬盘问题,但系统装好后也就没管了。鼠标无法拖拽文件这个情况应该和硬盘无关吧

网友:
如果鼠标没有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本人有一旧板也是有这样问题,时可用时不可用(排除接触不良),用USB插口鼠标时正常。

网友B:
不是主板就是内存,PE里面都不正常就不是硬盘了,PE是靠主板,CPU和内存的存储起动的。运行什么也是在这里面,如你在PE里拖拽文件是在硬盘里面的话,那就硬盘缓存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道啊    如果没有 用安装版的装

网友:
看样子像是系统装上不。
1你可以试试把硬盘扫一下坏道。系统盘里应该都自带的。
2也可能是你的系统镜像不行?我以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试试换个版本试试。
3尽量用一根内存条装系统试试。
4还有看看CPU是不是接触好。以前装机的时候因为CPU下面的厂标遮住触点有看到过不能复制的问题。应该跟你的相似。
5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硬件拆到好的机器上一试就知道。不过不晓得你没有机器。
希望以上论点能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换了个鼠标,一切正常了!
那鼠标换别的电脑上也正常呀~

网友:
鼠标换成PS2的、   C盘,格式化在在进行ghost    。    确定硬盘没坏道的话,在ghost过程中,不要让他自动安装驱动。

网友:
勾完系统把键盘拿掉只用鼠标试下

网友:
遇到卡进度,练习题都不用做的

网友:
估计硬盘坏道和内存坏块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板就是内存,PE里面都不正常就不是硬盘了,PE是靠主板,CPU和内存的存储起动的。运行什么也是在这里面 ...

说的有理。。。

网友:
MHDD扫描下硬盘吧。。换换鼠标键盘神马的看看。。我倒是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