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代换

楼主(2011-11-05):
今天偶修一主板发现RT9202可以和APM7120代换,不用改任何元件。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
没试过,如何分析一下

网友:
有的板子我带换成功过  有的板子不行

网友:
路过学习了

H55
??
H55
????

网友:
9202 这么常用的芯片哪还需要去找东西来代换嘛!一般都买了很多。  RT9214,APW7120 ISL6520 都要买点撒。

H55
恩。

网友:
我们都没有买  一般都在旧版子上面拆的。

网友:
要是大家可以建一个IC代换库。方便多了。谢谢分享,记录下来。

网友:
没试过,什么时候遇到试试

网友:
RT9202是常用芯片,旧板上也多基本不用代换。

网友:
我都是拆的板料..........

网友:
最常见的代换9202,6520,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