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不能打开网页 但能上qq

楼主(2011-11-05):
郁闷的一天啊       今天上门修机子说不能打开网页但能拨上号        与客户沟通后明确没啥资料直接g   五分钟系统搞定    TMD还是能拨上号    打开网页提示无法显示该网页     于是试着上下qq  不了却登上了

于是怀疑是不是机子上还有病毒    又将硬盘重分区在装系统    依旧啊     又换了一个版本的系统装     涛声依旧啊      在论坛里听说此类问题一般装下系统就能搞定   可之就怪了    死活不行啊               这个连的是电信的 网   问人家客服       客服非说这里机子不合适或装过路由器    但这里绝对没装过      因此求教啊    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设下网卡DNS.或者修复一下LSP连接,可以用360里有修复

网友:
建议加个网卡试试

网友:
使用360电脑急救箱试试吧,一般问题都能搞定的,或者换一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把猫恢复出厂 ,不行再加网卡试一试

网友:
多数电脑问题!!!cmd 下ping 网站,看看能否ping 通,是否丢包!通的话说明网络正常!!不防设一下当地的dns 。网卡的双工模式也可调一下试试!

网友:
先拿自己的电脑测试一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硬盘多格式化几遍,全盘的,设置本地DNS,既然都能上qq,说明与网络连接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就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了张网卡就好了。

网友:
可以打开QQ点忘记密码 然后他那个弹出来的 网站可以用 嘿嘿 但是貌似比较麻烦

网友:
排除中毒的话,那么最大可能是网卡或网卡驱动了

网友A:
有可能被禁端口了,复位一下猫,要么就找电信让他们拿笔记本试试,重做系统了就不应该是本机的事了!

网友:
还有这事。换个地方试试。说不准是网络方面的事。在不行加网卡试试

网友:
网卡的双工模式
怎么调试啊   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DNS的问题,因为是ADSL拨号的,也不应该是网卡的问题,因为可以上QQ。个人感觉是电信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找当地的电信营业厅处理吧,这种问题客服是不给处理的。

网友:
你是虚拟拨号的吗?还是DHCP拨号?如果是后者的话,QQ能上,网页打不开,就是DNS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80端口开放了吗?你是不是用过路由,在这台电脑上克隆过MARK地址?然后被电信禁用?这种情况也会找不开网页,只能上QQ。而最简单的就是你网卡驱动有问题,或是你网络的双工模式不对。

网友:
楼上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被禁端口了,复位一下猫,要么就找电信让他们拿笔记本试试,重做系统了就不应该是本机的事了!

感觉是端口的问题吧,可重装系统后应该不是电脑问题

网友:
应该是IE出问题了。
1你先把IE里面的设置改一下。
intel选项-高级-还原设置 然后把高级前面的程序里面的重置WEB项也还原我以前有碰到过不能上网但能上QQ的。就是这样子弄的。
2实在不行就下个非IE内核的浏览器。比如火狐
3看看IP地址是不是自动获取的。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INTEL协议-IP地址看看有没有。如果你家有路由就不要设置。直接自动就行了。
希望以上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网线出了问题呢

网友:
是你网卡的问题,你的MAC地址被克隆过,换个地址000000000002;
要不就是你的DNS不对,你可以PING一下网址,或TELNET SOHU 试试看看自己的80口是否打开,如果80开的话就是DNS向你的ISP要一个固定的DNS地址。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下载这个工具 试试
http://115.com/file/ac0k5vx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网卡解决的。

网友:
设置一下DNS,换网线,恢复猫的设置,换网卡。。试试吧。

网友:
给个DNS试试,我遇到过给DNS就解决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用了路由器,后来,把线插过一下,重启一下路由后,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首先考虑一下DNS 还有就是的IE本身问题 重建一下MBR  最后就是网卡了。

网友:
hzmxp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
这样估计就是DNS设置问题了,有时候是会这样,但过一阵后又会好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综上所述,你应该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了,软件已排除,那只有硬件的问题了,换网卡一般可以的,如果还不行就调整IP和DNS,或通过自动获取就可以了,如对网络不太熟悉,可以使用360或瑞星助手,天网防火墙试试。

网友:
要嘛把DNS设到路由里,要嘛设到本地DNS,要问下电信,本地的是什么

网友:
在cmd下输ipconfig/all 看看DNS SERVER 有没有ip,如果有那就是你浏览器问题或者你把80端口关了,如果没,设置一个dns。。。

网友:
应该是封路由器,或者是网卡方面问题

网友:
很简单  直接把网卡在设备管理器删除  再扫描硬件改动 就可以了  这种问题 都是网卡I被电信监控了  删除一次就好了  我碰见过很多次  屡试不爽

网友:
回答的还算比较全面,我赞同。

网友(2012-07-24):
可能是QQ问题,

网友:
填下DNS 联通的事 202.98.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