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 数显 与指针使用指南 【全集】

楼主(2011-11-05):
(1)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可调电源有 10V/2A、20V/3A和 30V/5A 等多种,对于维
笔记本来的可调电源 30V/5A 的就足够了。

(2)

可调电源根据显示不同可以分为数字式和指针式两种,数字式可调电源测量更
精确,但指针式可调电源也能满足测量的要求,很多维修高手也是采用指针式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可调电源在的输出端并联一只电压表和串联一只电流表,可以同时观察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同时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输出电流是随负载使用而变化的,电流
值为笔记本的整机电流值。在可调电源内部还设有保护电路,当负载的电流增加到一定范围
时内部电路会自动切断输出, 有些可调电源可以自已设定电流的最大范围,当超过这个范围,
会自动切断电源,从而保护笔记本不被电流过大而烧毁更多的元件。

1.2 可调电源在笔记本维修中的应用
笔记本在启动的时候,是按照一定的工作顺序,依次启动单元电路,因此在启动过程中,由
于启动的设备不断增加,电流也会不断增加,当所有设备启动完毕,电流稳定到一定的值,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可调电源的电流值,推断笔记本开机时启动了哪些设备,或启动到了哪
一步,从而准确的判断笔记本的故障部位。

1.2

可调电源在笔记本维修中的应用

笔记本在启动的时候,是按照一定的工作顺序,依次启动单元电路,因此在启动过程中,由
于启动的设备不断增加,电流也会不断增加,当所有设备启动完毕,电流稳定到一定的值,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可调电源的电流值,推断笔记本开机时启动了哪些设备,或启动到了哪
一步,从而准确的判断笔记本的故障部位。

1.2.1 根据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的电流判断故障
插上可调电源,不按开机按键,此时笔记本处于待机状态,电流最小,正常状态下可调电源
的电流表指针轻微摆动在0.1-0.2A左右,对于出现故障的笔记本,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可
能会有以下几种变化:

1.2.1

根据笔记本在待机状态下的电流判断故障

插上可调电源,不按开机按键,此时笔记本处于待机状态,电流最小,正常状态下可调电源
的电流表指针轻微摆动在0.1-0.2A左右,对于出现故障的笔记本,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可
能会有以下几种变化:

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不摆动:

故障分析:指针不摆动说明电压加到笔记本上没有形成电流,或者电压没有能够送到相应电
路,如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工作,或者有断路现象。
故障部位:待机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
解决办法:按下开机键,如电流值不增加,可以测公共点电压,公共点有电压说明待机电路
没有工作, 故障在待机电路,如公共点无电压,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没有向待机电路提供电压,
故障在保护隔离电路。
2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突然变大:
故障分析:电流表指针突然变大,说明主供电严重短路,如组件滤波电容短路,稳压二极管
击穿,与公共点相连的第一个主电路对地短路,比如 MAX1630-1633A、MAX1718、MAX1714
等的主供电对地短路,充电电路的管理芯片 MAX1645 对地短路,它们都会造成电流过大,
可以通过元件的温度变化确定故障。
3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左右摇摆不停:
故障分析:笔记本电流在启动或工作的时候有变化,而在待机状态电流应该保持不变,出现
此类故障说明供电电压不稳定或者负载电阻在发生变化。
故障部位:电池损坏或滤波电容漏电。
解决办法:电池损坏后,表现为电力供应不足之外,还可能是电池的电芯内部断极,电路接
触不良,外部电极接触不良,当电池的电芯内部断极后只能更换电池,电路接触不良时可以
重新焊接,外部电极接触不良时可以清除表面氧化物,使其接触良好。
滤波电容漏电后,其漏电电阻会变得不稳定,因此保护隔离电路的滤波电容有漏电现象会造
成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左右摇摆不停。
1.2.2  根据笔记本在开机状态下的电流判断故障
按下开机键后,启动笔记本,根据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以初步判断故障范围。
1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不摆动
故障分析:电流表指针不摆动说明系统单元电路没有工作或无+3.3V、+5V 电压输入,由于
笔记本有多个系统单元电路,同时损坏的可能性很小,当系统单元电路不工作,一般是它们
共用的控制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故障部位:待机电路损坏或单元电路的控制电路没有工作。
解决办法:可以测量系统单元电路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也可以通过测量开机键的引脚是否
为高电平(测量比较方便,并且易于查找),无则为待机电路没有电压输入到系统单元电路,
因此可能是待机电路损坏。
系统系统单元电路的控制信号,不正常造成其不能工作,需要检测相应的控制信号。
2  开机掉电
开机掉电是指开机后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摆到正常的 0.6A~1A 处,但马上掉回到指针原来
的位置。
故障分析: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能向右摆动,说明启动有效,后又掉下来说明不能保持,而
在启动的时候电流能达到正常值,说明硬启动正常,一般不是由于保护造成的,可能的原因
就是性能不稳定造成的。
故障部位:.电源管理芯片或控制信号被中断
解决办法:检查电源管理电路的 3.3V、5V 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其电源供给电路
和控制信号是否正常,请参阅“电源管理电路”的维修。
如果控制信号突然中断,故障往往是开机电路输出的信号不持续,请参阅“开机电路”的维
修。
3  不能完成硬启动
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摆到 0.6-0.8A 就停止上升了。
故障分析: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能摆到0.6-0.8A,说明启动基本正常,但是启动没有完全
完成,造成这种致命错误,是由于关键电路没有工作,启动不能继续进行。
故障部位:时钟电路和 CPU没有工作。
解决办法:检查 CPU 的工作条件,如核心电压是否正常、复位信号、时钟信号设备准备好
信号是否正常。
检查时钟电路否正常,时钟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引脚电压值是否正常,晶体振荡器、晶体
旁边的电容、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周边的外围元件是否正常。
4  电流过大
故障分析:开机后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偏转角度过大,或者到了最右边,说明电流过大,
负载有短路故障。
故障部位:3.3V、5V 的负载短路或 CPU供电电路短路,以及其他大电流元件短路。
解决办法:CPU的电路对地短路也会造成 3.3V,5V保护造成电流表打底。
测量方法:此类故障通电时间要短,避免烧毁更多元件,或者烧毁 PCB 板,甚至造成不可
修复的故障。
  先采用电阻法测量电源的对地电阻,判断负载是否短路,然后逐一查找断路的元件。
  如果电阻法不能准确判断故障范围,可以采用电流法,这样可以准确查出是哪一条
线路出现短路,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到查出故障。
  也可以利用电压法,测量3.3V、5V或 CPU供电,判断故障范围。
  有时利用触摸法,也能快速找到损坏的元件。
5  可调电源的电流表指针停在0.8A处不动或摆动一下就停住了
笔记本的整机电流能达到 0.8A,表示笔记本的硬启动完成,已经向主板全面供电,但不能
进入软启动的第一步(检查 CPU或BIOS) ,即CPU在执行POST 程序的过程中的第一步自检
不过,不能通过自检,因此 POST 程序就停止了,故障在软启动相关的电路,如 CPU、CPU
缓存、南桥、北桥、BIOS或时钟电路,经常是由于CPU或 BIOS相关电路引起的故障,有时
南桥、北桥的供电也会造成不能软启动,少数是时钟电路不正常引起的。
6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到 0.8A 处摆动二下就停住了。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能摆动到 0.8A 处,同样说明硬启动正常,能摆动二下说明软启动的第
一步正常的,CPU 在执行 POST 程序时在进行第二步的时候出现故障(内存检查),不能通
过自检,因此POST 程序就停止了,因此需要检查内存条和内存相关电路,如内存的工作电
压、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等,造成该故障常由于内存条损坏或接触不良引起的。
7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到 0.8A 出摆动三下就停住了。
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到 0.8A 出摆动三下就停住了,指针能摆动三下说明软启动的第一步和
第二不是正常的,CPU 在执行 POST 程序时在进行第三步的时候出现故障(显卡检查),不
能通过自检,因此POST 程序就停止了,因此需要检查显卡相关电路,如显卡或 BIOS等,为
了准确诊断故障,可以先外接显示器看显示器是否能点亮,如果不能点亮说明故障在显卡或
BIOS,否则在屏的相关电路部分。

网友: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2019-01-05):
这个可调电源参考维修十分的珍贵 感谢

网友(2023-07-21):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