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难桥要注意什么参数吗?

楼主(2011-11-05):
更换难桥要注意什么参数吗?  NH 82801FBM     和FW82801FBM 有区别吗? 怎么才能知道南桥是ICH几的 是跟具FSB吗? 知道请讲解下 谢谢

网友(点评):
NH是无铅的,FW是有铅的,无铅的温度要高些

网友:
一个是无铅的,一个是有铅的

网友:
应该能换的, 就是有铅无铅的区别。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呢,真的是NH代表无铅吗,好像不是吧,FBM的时候还没有无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