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神舟天运Q3000 D1 这个屏是不是带有码片

楼主(2011-11-05):
我用B133EW01 用20针转30片的转接头掉电 接原来屏类似缺色的效果,打了屏线阻值正常

F1600 Q1600 F525S Q540S Q540X Q1000 Q3000 Q550S q550s ECS U50SI1.pdf

网友:
屏接口信息在19页,有修过的同行们麻烦说一下这个屏是不是带有码片

网友:
6 8 10从这个图上,貌似感觉是i有码片的那种,毕竟是多了两个信号点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好像有,而且用示波器打了6脚及8脚有波形

网友:
电路是IDE接口

网友:
EDID  那个机器没有?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