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维修

楼主(2011-11-05):
主板上手能上电不跑马,量电压南桥哪里有两个MOS管电压没有,仔细看其旁边有个电容鼓包,换之,跑马,到33.再仔细检查下主板发现和他相同的电容又一个鼓了在北桥边上。准备换---等会报告结果

一般电容鼓包是最明显的现象啊,为什么楼主先测电压,电压没有再仔细观察才发现电容鼓包,汗

网友:
你还真好玩,修到一半就差换个电容就跑上来发贴了,卖关子,就不能换完电容,结果出来了再发贴吗,好像换个电容要多久似的,搞不明白

网友:
应该 就是那个电容的事

网友:
换上了,还是跑33,不过再次测量电压发现南桥旁边的电阻有的只有0.4--0.6V,还有内存供电(就是第一次换电容的那边,换电容之前是没有电压的,换号之后有1V我想在南桥和内存的边上而且只有1V的话只能是南桥用的,没想到我在内存的边上测电容发现只有1V那就不过了那时内存的供电了)只有1V。查MOS的控制芯片APW7120

网友:
靠这种帖也发..不明天骗分吗?946GZ的板子有批量问题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我都换了不下1K片了.

网友(点评):
大哥,你是高手啊,我刚开始上手,想记录下自己的维修过程过段时间没事总结下是不是当时走了歪路。也算是自我的总结把,可没想过骗分什么的。

网友:
期待  楼主  最后  结果

网友:
老鸟都是从新手一点点积累来的、楼主继续呀 赶快搞定

网友:
把那个电容换了就因该好了    要是不好的话有可能是旁边的管理坏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楼主你不妨把你换的那种电容,也就是相同大小相同颜色的全部换了。没准就好了!

网友:
这做法就是以论坛为家啦,哈哈,一边发贴一边修主板。这样子不闷!

网友:
换了电容应该就能好了,不行的话就是MOS或者是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我看不懂,即然是跑码了,供电时钟肯定没有问题。你换了一次,接着又鼓了其它的,很少见,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呵呵。先换电容。不行再换电源管理

网友:
不是按时序修,很难理解,,,,,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乱!

网友:
看到最后还是电容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是把电容全部都换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电容换好了,本人比较菜到现在还没好,内存供电1V,他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点评):
查查图纸,看看是不是反馈拉低了。

网友:
呵呵,一样颜色的都换了没?

网友:
不好意思,回答的晚了。这几天都没时间上来报告最后的结果。
东东修好了,问题还是在内存供电的MOS管D极只有4V,坏的是给他供电的上级一个双MOS管工作不良了。名字叫2539.管子蛮特殊的所以查看讯唯网的资料把第八脚和1234脚相连。问题解决
报告完毕。去修台显示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