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3的屏如何改驱动板

楼主(2011-11-05):
第4脚给一个3.3就好了. 5 6 7这3个脚不用管.

网友:
4 5 6 7 是不是检测屏参数的啊?给码片的吧

网友:
在这里 学习看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买乐华板加通用高压条,然后拿原来的屏线对,买一条通用屏线就可以了,程序一般卖都可以帮你写,需要你提供屏号

网友:
两个屏的参数比对一下不就好了不是很难吧

网友:
这几个脚都可以不用接的

网友:
估计这个屏是从闪屏的笔记本上换下来的,,这个屏质量很差,,

网友:
买个2621  ,2270万能驱动板就能用了啊。

网友:
这几个线不用接,,,

网友:
什么东东?。。。。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会   学习吧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查一下屏的参数    再写一个与屏一样的分辨率就行  试试看    我

网友:
第4脚:Enhanced Extended Identification Data 简称E-EDID,就是常说的“增强型扩展显示识别数据”,是彩显中最常见的DDC通道的存储器供电,5脚测试,6、7分别是存储器的时钟线、数据线。
如果改板的话,一般可不接。

网友:
在这里 学习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562-1-1.html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