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3G上网卡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昨天买了一个电信天翼3G上网卡,一个月包60小时那种,读卡器是华为EC1261的。我的是THINKPAD e40笔记本电脑,自带win7家庭版系统。问题是3G上网卡插上去3G信号是满格的,但是上网速度只有10KB,打网页都很难打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关机重启或者是拔掉3G上网卡再插上去就一点信号都没有,要重装一下读卡器驱动就有信号了,每次都这样。电脑用有线的上网速度都很正常,今天我把3G上网卡拿到公司的台式机上用就很正常,前面的两个问题都没有了,公司电脑是XP系统。难道是WIN7系统跟3G上网卡不兼容?因为自己笔记本是正版WIN7又不想换XP的,上网卡也只有3个月而已没必要换系统了。请教各位大大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系统的事了

网友:
检查驱动的兼容性看看

网友(2012-03-19):
把现在用的上网卡设备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你的位置可能3G信号弱,或是附近用户太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