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源检测灯长亮

楼主(2011-11-05):
客户拿来一台CQ40的机子  原始故障是加电不显 但键盘大小写灯一直闪   经检测发现主板上 3V 5V南北桥内存CPU供电全有了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  然后做了下北桥试试   结果加电能显了  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CQ40这款电源接口带有个灯  正常情况下是插上电源此灯就会亮, 可是现在拨掉它也长亮   打开电路图发现些灯是经电源接口的第4针AD+来检测电源的  此信号由AD_OFF控制,追查到AD_OFF是由I/O  17脚控制的  把我郁闷死了  CQ40怎么是这样的呢  那位大侠知道请告知  我也不知道我分析对了没

网友:
没后面的电路, 看不到。   是不是这个信号跟别的短了? 要么就是你的北桥没做好,取下来重新直球估计会好。

网友(点评):
人家已经显了哦。

网友:
嗯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i不好意思 前面打错了 是由I/O发出的

网友:
恐怕要看看ACIN或者ACOK这些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自己的这款电路图不对 你有这款么  版 号是  LA-4111P 1.0的

网友:
晕。。。。我想着这个太特别了吧, 一般指示灯都是EC控制的, 原来是你打错了。。。

网友:
估计问题点就在EC和充电电路这两块。。
兄弟仔细点查吧

网友:
修过一个戴尔的 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 插电源 接口那个灯总是闪 后来换待机芯片好了 电源不开机也是那个问题 就是DV4 上面的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