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进不了 求解

楼主(2011-11-05):
不知道吧路由器的哪里改了。。192.168.1.1  进不了路由了,但是还能上网。。求解。。

网友:
吧路由器复位下 前提是知道上网账号密码哦  要不就有点小麻烦

网友A:
重启和清除密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和清除密码看看

重启路由也一样

网友B:
直接在网址打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网址打不出来吗

直接在IE地址栏输入的 192.168.1.1   无法显示该网页

网友:
直接复位啊

网友C:
要不就先用着   反正还能上网  等不能上的时候再复位`~

网友D:
cmd
ipconfig /all
查看gateway
IE中输入gateway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先用着   反正还能上网  等不能上的时候再复位`~

但是我 等下要做端口映射

网友E:
先复位吧,不行看看网关是啥,输入网关地址。

网友:
按复位 按个1分钟左右,,

网友F:
先确定路由IP是不是.1.1 还是.0.1 也就是上面说的gateway , 在。我上次碰到H3C 3100的 是用console重置的!看下路由型号,查下功能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复位吧,不行看看网关是啥,输入网关地址。

网关还是192.168.1.1.。。郁闷、、、、都忘记宽带账号和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d
ipconfig /all
查看gateway

不行不知道格式是 。。。  直接gateway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路由IP是不是.1.1 还是.0.1 也就是上面说的gateway , 在。我上次碰到H3C 3100的 是用console重置的! ...

0.1  1.1 都用过。。   gateway  console   不懂什么意思。。。。我技术都没入门

网友:
简单啊。
如果是自动获取IP的,在网络连接查看详细信息,网关就是你路由器的地址。
另外,用牙签之类的点路由上的重启键三到五秒拔掉电源3到五秒再插上电源,路由器重置为出厂状态,那地址不是192.168.0.1就是192.168.1.1,帐号密码为admin或者帐号admin空密码

网友:
自己看看路由器上的标签,可以看到网关地址,及默认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用牙签之类的点路由上的重启键三到五秒拔掉电源3到五秒再插上电源,路由器重置为出厂状态,然后
重新设置

网友:
应该是网关的IP改了吧?DOS下用ARP -A看看网关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