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维修分享加求助

楼主(2011-11-05):
昨天 接到四台本本  首先第一台是清华同方的上网本,到我这已经是二修了。听客户说去过长沙修了说是修不好,要600多换板。本子到手 插上适配器开机没反映,因为手头上维修工具只有一个风枪和一个万用表。刚来这家店打工什么工具都没有。至于短没短路没有可调电源也看不出来。拆机卸板,看了看版号想找份图纸,可是每次想找上网本的都找不到,干脆懒得找了。插上适配器量量接口有 19V电压说明还是没有大短路的,查查3、5V待机,没有,心中暗喜问题出来了,开始查IC工作条件,供电保险烧掉换过之后3\5V还是没有,找到IC的datasheet看了一下 开启信号有2.5V ,查到反馈问题出来了3V的反馈中间有断线,跑线路。一修哥割线玩呢!!!接好反馈此机修复。
    联想G450 开机到进系统位置就自动关机了,心想这机比较难弄了,从最简单的入手排除,把内存擦干净,CPU风扇吹干,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硬盘接口没插进去,插好后一切正常。后来询问客户,是他们家小家伙摔了一下。
    第三台大家都修过的东芝通病,NEC大电容。

第四台那个惨啊, 客户两夫妻吵架拿本子发泄。一台DELL N4030的本子独显,拿到本子一看,屏坏了,电池壳都摔开了,量了一下有一节电芯摔坏了,把硬盘卸下来试了一下敲盘,硬盘也坏了。把屏卸了,插上适配器看了一下,DELL适配器上都有一盏蓝色的灯,插上后灯马上就灭了。坏了板子也坏了。呵呵  到这里开始劝客户不要修了,哎 他死活不听说是只要不超过1500就修,没办法只能拆机了,查了一下保护隔离电路没问题 +PWR_SRC短路,照常规一般CPU上管的电容爱坏,从那开始卸,卸掉两个电容PC4706 PC4703不短了,上电外接可以显示,晕花屏,用手压了一下显卡正常,看来是显卡虚焊了,借同行的BGA加焊了一下晕死更花了,心想会不会外接花,内接不花呢,于是在同行那拿了一块屏,晕死不显示, 于是查了一下屏工作条件码片供电正常 LED供电有19V 就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没有发出 ,因为我找的图纸与这台机器电路有点不同,就不上图了。屏的开启信号是由显卡和北桥共同发出的,于是干脆直接把显卡重新做BGA ,哎 谁知道惨不忍睹啊,BGA焊点被他摔的掉了至少有不下30个点,没办法了。现在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把这款机器改成用集显了,请问一下哪位大哥帮帮忙看看这款机器怎么改。

受到警告 2#

网友:
强悍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天过的挺充足。

网友:
先换个集显的BIOS试试,不行再改电路

网友A:
楼主 第四个机器坏成那样  你报价还不到1500块吗?

网友B:
换板 加 屏 也要不了1500 了  还修啥。有赚了。

还有硬盘呢 加上硬盘可能就…………

网友:
硬盘不是也爆了么。。硬盘最近价格可不是一般的高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第四个机器坏成那样  你报价还不到1500块吗?

老板报价1200 哎 现在硬盘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 加 屏 也要不了1500 了  还修啥。有赚了。

呵呵   是有打算换了,不过我还是喜欢挑战一下 看看能不能改成集显用。兄弟能支个招吗?

网友:
独显换集显好像工程量挺大的。以前听过无边老师改过一次。期待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板报价1200 哎 现在硬盘贵啊

無奈啦、我们这里换个屏、起步价1100块、加上主板 硬盘  最起码报价2000以上吧、

你在哪里啊 改天一定去考察考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無奈啦、我们这里换个屏、起步价1100块、加上主板 硬盘  最起码报价2000以上吧、

俺們是保外維修的

网友:
LZ 很厉害,做事很犀利,呵呵

网友:
厉害厉害,1500还要修 牛